变频器参数

楼主(2009-09-29):
各位大家好我是新手刚接触变频器请教一下变频器中的一些参数设置
转矩提升一般怎么设
电子热继电器一般怎么设

网友A:
这些在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都有介绍的

网友B:
我也是变频器新手,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C:
好好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D:
以下设定供参考:
转矩提升
  此功能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U/F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电子热过载保护
  此功能是为了保护电动机过热,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
  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网友E:
转矩提升一般是提高起动时的电压,这个不能调的太高,否则会过流报警;

网友F:
5楼回的很准确。不错!

变频器的转矩补偿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启动时的转矩补偿;其二,加速时的转矩补偿。启动时的补偿只在电机启动时发生作用,加速补偿,是在电机的动态加速过程补偿。因此注意,需要区分和有针对性的应用。

另外,电动机的I平方/t过载保护,有按照电流的%来设置;也有按照电机的重量、过载电流、和过载时间一起设置,比如,西门子的变频器。所以还是以说明书中的要求为准。

网友G:
5楼说的好.

网友H:
学学,交流!

网友I:
没有特别的要求,还是设成默认的比较好

网友J:
默认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