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9-29):
FBS-14MC开始可以正常驱动一个步进电机,但是后来想驱动两个电机,却不能正常驱动,更换成刚开始能正常驱动的步进电机时也不能正常驱动了。

网友A:
我现在是驱动四个步进电机,根本就是正常运行不了。数据寄存器只要用过一次以后,基本上就是不可以用了。重装程序也不行。问题太多了,根本不是一句二句说得完的。
永宏厂商应该对这些好好解释一下,如果不出来说清这件事,我们就满天帮永宏做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驱动四个步进电机,根本就是正常运行不了。数据寄存器只要用过一次以后,基本上就是不可以用了。重装程序也不行。问题太多了,根本不是一句二句说得完的。
永宏厂商应该对这些好好解释一下,如果不出来说清这件事,我们就满天帮永宏做广告。
呵呵……国产PLC的质量不敢恭维啊!!!

网友C:
连吴工都这么说了,还有谁敢用永宏的产品呀

网友D:
有问题就有原因的,谁知道是机器不好还是使用机器的人不行,使用永宏的产品多了去了,要是都出像您这样的问题,那永宏公司早就不用混了. 他们不是有技术服务的吗?自己用有问题可以去咨询,在这里抱怨有什么用?您说是吗?

网友E:
咨询一下永宏的技术支持部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