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我单位的一台织袜机,用LG变频器控制,近半年来老是偷停,而且都是在从低速快要换到高速是停止的,此时变频器显示为:15Hz的固定数字,重启后又能正常运转,而且不定时地反复停车,至今有多人数次检查均无结果。。。
    恳求老师傅们赐教,学生在此先谢谢谢啦!

网友A:
看看停机时 变频器显示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B:
是否加速时间太快啊

网友C:
请问负载多大....
  控制器又是多大.

 可能是用的时间太长反复起停机...   使内部接触触点老化......
     还就是控制器本身毛病.

网友D:
出现故障停机时,用一根线短接变频器控制端子的fx和cm,如果能转动,说明是外部线路有问题,不转,就是变频器有毛病。

网友E:
强烈建议给变频器内部打扫一下卫生!

网友F:
强烈建议给变频器内部打扫一下卫生

有道理

网友G:
设置一下
加速时间
清理一下变频器,并接地

网友H:
灰尘太多

网友I:
把加速时间加长试试

网友J:
很多人看过,看来你们那里还是混混多啊

网友K:
看看故障时有代码吗

网友L:
根据代码和变频器的说明对照下故障原因再具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