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9):
请问高手:FX2N MT的输入端接24V时有何讲究?用NPN.接近开关时,输入端接24V正还是负。反之用PNP时……?
我见到的是PLC输入X端24V电源只引出了COM端,24V没有用。是不是用了外部24V给了 接近开关,接近开关给PLC X端做输入信号。

网友A:
接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呵呵;NPN的可以直接接到输入端X上;
PNP需要转换;

网友C:
通常欧系以PNP为主,日系以NPN为主

网友D:
NPN我作时 就是和负的通 . PNP相反.   选用一个时另一个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