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30):
我们公司的发配电是这样运转的:
     当转换开关都拨到“自动”时,如果市电突然停电,发电机就马上自动启动,启动完毕后自动送电。
     现在这套系统出了点故障:当转换开关都拨到“自动”时,市电突然停电,发电机可以马上自动启动,但启动完毕后却不会自动送电,要人手合闸才能送电。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系统是如何取信号指示下一步动作的?

网友A:
你得搞懂你的线路原理图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B:
看一下互投开关控制回路有无故障,熔断器有无烧毁。

网友C:
原因应该在发电机进线侧的电压取样电路上
按照描述,市电侧取样正常(市电失电--发电信号输出等控制系统正常)
手动能投入,说明机械系统正常
重点看看市电侧的三个熔断器是否正常
另外,是什么牌子的双电源?

网友D:
你那,市电来电是不是自动转换到市电,都用的是什么元件,因为能达到你那要求的有多种设计方案,所以你要说说你那都用了什么元件,以便大家来给你分析。

网友E:
你的发电机发出得电压时不是达到了 送点的要求啊?
自发电的合闸信号有没有啊?
自发电的合闸继电器是否有故障啊?  合闸的线圈是否开路啊?

楼主:
请看图片

网友E:
你查一下发电机 自动送电时 去合闸线圈得回路是否开路!

网友F:
看一下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好不好

网友G:
发电侧断路器的合闸线圈烧了

楼主:
电路图
现在是有时可以自动合闸,有时不会。感觉接触不良。但就是查不出来。
请帮忙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H:
一般来说,自动发电机工作程序:
停电了,发电机自动启动,达到电压和频率时,自动合闸
手动停止

网友I:
双电源开关的切换电机的碳刷可能有问题,建议换一下,双电源的电路切换电机大都是220v的小型鼠笼电机,因为转换时负荷较大,碳刷很容易烧蚀。反正你的这个问题就在鼠笼电机上。要不查一下那些动作极限保护的微动开关,每一个都查一下,如果市电到位回路没汇通,则切换电路是不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