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30):
我这有一台露天天车平移机构变频器,用的是ACS800,前一阵下雨 制动电阻螺丝生锈加上震动接地,把刀融开关熔体烧了,我检查变频起进线端口 2相间无阻值,无压降,进线与直流母线也是开路,但是换玩熔体后 继续烧熔体 这是怎么回事,很是纳闷。检查好的变频起 两相间一般都有3mV左右的压降,半兆左右的阻值,于直流母线也有20mV的压降,既然没有说明里面某元件烧坏开路 为何还能短路烧熔体呢?

网友A:
其他的地方也坏了,厂里有一个开机时熔体烧了,请厂家修换了不少东西

网友B:
还是应该把问题表述清楚些好。刀熔开关是交流进线侧的?如果是,在切断进线电源后,用万用表检测变频器电源进线端子三相间是否为开路?另外,ACS800的进线处功率器件是二极管整流的吗?如果是,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直流母线对交流进线端子之间是不是有短路的。如果是可控硅元件就不好办了,需要装置自己去检测。

不过合闸就烧保险的话,很有可能是短路了。用万用表可测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