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PLC上一个什么设备

楼主(2009-09-30):
(无正文)

网友A:
第二张图是电源滤波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cheng_fuzhong@126.com

网友B:
也想知道

网友C:
第一张的没见过,第二张是滤波器.

网友D:
第一张,不懂那个是做什么用的,第二张是,电源滤波器

网友E:
第一张`山武产的``但具体是什么就不大好说了`莫非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F:
图照的不是太清楚,看不清

网友G:
第一张应该是通讯模块,看上面的三个选择旋钮,有两个是设定站号的,一个是设定通讯速率的,第二张是滤波器。

网友H:
第二个是滤波器(电感、电容复式滤波)。

网友I:
第一个,日本山武cmc10通信控制器,和三菱PLC通信用

网友J:
第一张我想是模块之类的吧
第二张图是电源滤波器

网友K:
第一张太不清楚了;

网友L:
是网络通讯模块

网友M:
第一张是网络通讯模块好像也叫“IAI”是吧

网友N:
第一个是通讯用的模块,具体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了。
第二个是电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