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求助

楼主(2009-09-30):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6RA70的直流调速器,现有一直流电机,励磁电压为110V和220V两组励磁,现接在220V励磁上速度慢,请问6RA70励磁能输出110V吗?需要改什么参数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有铭牌数据吧

楼主:
我所知道的直流调速器只能输出励磁220的 改参数能变成110吗

网友B(2009-11-18):
励磁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可以弱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