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30):
探讨一下有一个110V的电吹风,功率1800W用220V/110 容量3KVA有必要吗?

网友A:
1、3KVA或者2KVA自身耗电相差不多,毕竟是短时工作制,所以大点小点无所谓。价格相差也不大。
2、如果你的供电电源的空开不太大的话,用3KVA变压器送电时的冲击电流的影响较大。
3、如果变压器小些的话,二次电压可能要偏低,影响吹风的功率。

网友B:
2KVA就够用,当然大点更好。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电吹风是感性负载,功率因数可暂定0.9。所需变压器容量为2000KVA,而变压器效率最高时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为0.5---0.6之间。

网友E:
条件允许大点好。

楼主(2009-11-13):
请教给位高手:
  想制作个能检测短路,开路,连续导通的电路。检测东西为自动收线器。拉出收线器电源线,如正常亮绿灯,短路红灯。开路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