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FX3Uplc程序读出来后为什么不能再将程序传送到PLC上

楼主(2009-10-01):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用的是FX3Uplc,GX Developer编程软件里面PLC类型选的也是FX3U.为什么我把PLC和程序读出来之后,再输入就输不进去了。在执行输入时,就提示“范围设置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 <ES:01802005>”

网友A:
设置PLC参数

楼主:
什么参数啊,请指教

网友B:
读出时把参数也选上读出,写入时把这个一同写入;

网友C:
在输入时 “PLC参数” 这一项有没有勾上呀

楼主:
我用原程序能输入进去。但是我用FX2N的能拷出来再输进去.
我检查了一下参数设置,我拷出的程序是6400多步,程序容量是16000,是不是这个原因,我当是时在外面修机发现的,现在手上没有3U的PLC所以不好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程序容量是16000

网友B:
呵呵;
已经说过了,读出的时候把参数选读出来,写入时也选中这个;

楼主:
FX2N读出和写入都不用选为什么可以呢

网友B:
呵呵;如果你原来的设置用的是默认值,则不需要读出或写入设置;
与型号无关;

网友D:
点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选前两项的任意一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