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1):
各位前辈:
    我是一名PLC初学者,现在搞了一个三菱的FX1S-20MR-001的PLC,找到了一根SC-09的数据线;但由于我没有学过电工知识,只懂一些最基本的电路。问题:1:为什么我把编好的程序输不到PLC里去,提示“通讯错误”编程软件为FXGP-WIN-C。PLC没有通电;
2:要通电的话是只能接AC200V,还是可以接DC24V,(如下图);3:如下图所示,无杆气缸左右动作,锁模气缸前后动作,超声波上下动作。动作顺序--锁模气缸Y2先松开--放入产品夹紧后--Y2夹紧--无杆气缸Y1向左移动--定位后--超声模(自带电磁阀)开始向下运动产品溶接1S后回位---同时锁模气缸Y3跟之前Y2一样的动作----无杆气缸Y1向右移动----定位后---超声模开始向下运动产品溶接1S后回位,循环动作。请各位帮我对应画出接线图(下面图片)。还可以一起探讨程序以及其他安全问题,比如说是否要加感应开头,防止锁模具时夹伤手。谢谢!还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楼主:
以下控制箱的3D图片;

楼主:
CAD文件,有意赐教的老师,请在CAD文件里画连接线。非常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上传附件了。

网友A:
PLC应该接AC220V,你的程序传不进去可能是你的软件里的COM口设置不对,你试试看看哪个口能够连上,应该有7个设置口,我记不太准确。

网友B:
plc都没通电 怎么能传程序 ? 呵呵

网友C:
电源需要接AC110V或220V;
读程序时其它线接不接都可以;

网友D:
PLC要通电才可以传程序的,楼主的那个3D图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呀

楼主:
回楼上,3D图是用PROE画的。没有经过PS的。
一起学PLC  Luohongxingabc@163.com

网友E:
FX1S-20MR-001从100V到240V都可以
通电后,连接好编程电缆,设置好通讯接口后再测试通讯

楼主:
各位:
程序已经写出来了,请帮忙检查一下是否正确。你们能分析出与程序对就的开关,电磁阀是哪些吗?

网友F:
接线是大问题,呵呵.

网友G:
兄弟,图画的不错,电箱设计有点缺陷,电磁阀不要放在电箱里面,有水和油!

网友H:
程式下不了,要张PLC里面的RUN关,通信口COM要对应,你最好在Y2Y3控制的气缸里面装两条磁黄开关一前一后。超音波上下装一个微动开关,Y1控制的汽缸左右装一个微动开关。来定位控制动作和安全保护,加装一个3点组合控制气压。

网友H:
你用的超音波是不是15KC,还是20KC,最好在超音波下压到位后多装一个微动开关来串接控制超音波发振,PLC控制发振时,发振回路要有下限微动和PLC同时通才能发振,这样控制发振才安全,超音波发振完后输出一个信号来控制泠却时间,熔接后不变形,泠却时间到后最输出一个信号控制超音波返上,超音波系边个厂家的,看你的图有点像明和,看你的图有点同我地的机差不多,我讲得不对不,就不好意思.

网友I:
偶还没接触程序编写呢,不过这个偶知道,呵呵,要接电的.220的.L接火,N接零 通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J:
你的com口设置错了,在写程序时plc要stop,还有你的机器最好用步进指令编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