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01):
求高手指教,有一台富士NBOU24 PLC,软件 是英文2.1版,怎样从电脑里把程序上传到PLC里谢谢

网友A:
连接PLC,开启软件,菜单中ONLINE ,然后SAVE 。

网友B:
一般把程序从PLC中复制到计算机里面叫上载,把计算机里面的程序复制到PLC中一般叫下载.    对与富士的软件我不熟.但是一般工具栏都会有下载的图标.下载前先执行编译保存.

网友C:
建议将帖子的标题写得更加明了,基本能表达你需要求助的主题内容

网友D:
呵呵;通讯设置内选对应的COM口及波特率,电缆正确;
点连机没有密码就可以直接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