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4.5 新功能

楼主(2009-10-01):
proficy hmi/scada - ifix  新功能   版本 4.5
增强报警一览对象
动态语言切换
proficy ifix 工作台在运行模式下,当画面打开时,能够设置画面语言. 当画面打开时,工作台读出目标语言文件,并将画面文本串替换为翻译后的字符串.
在以前的版本中,对于翻译文本的更改,报警一览对象不可用。 在ifix 4.5中,您现在可以在运行模式下打开报警一览对象,并翻译列标题中的文字。 报警一览对象不包含以前版本中所包含的限制。
注意: 记住workspace不会替您翻译,您必须自己提供翻译文字。 翻译文本局限于替代文本标题,按钮标题,对象描述,以及图表和报警一览对象中的某些属性。 您不能将这个系统文本进行语言替换,例如对话框标题,菜单,错误字符串,等等。
关于翻译画面文本的更多信息(对于包含报警一览对象的画面),在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锁定“翻译画面文字”。
增强的列标题
报警一览对象也能够自定义其标题和状态栏字体。 这一新的特性出现在“报警对象配置”对话框的“常规”标签上。
更新自动报警管理器
可能您想自动确认来自远程无人看护的ifix 或者fix 7.x的报警,并将它们发送到中央操作点中,您可以尝试这一新的增强的“自动报警管理器”。
自动报警管理器(aamtcp.exe)在tcp/ip上使用microsoft remote access service (ras)。 可以允许在windows ras服务器上使用同一个modem和电话设备。 您也可以通过标准以太连接(无需调制解调器)使用该项功能。
ifix不再支持netbios网络。
自动报警管理器自动设置比以前更容易。 有关“自动报警管理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的“使用自动报警管理器”。
变更管理整合性增强
ifix 工作台对其proficy变更管理支持提供如下增强内容:
能够对ifix过程数据库的2个版本之间的文本进行比较,生成含有画面关联的vba脚本修改有关的差异报告。
能够对ifix 图符文件的2个版本之间的文本进行比较,生成含有与之关联的vba脚本修改有关的差异报告。
能够在您校验文件或者工程时输入注解。 校验时的注解是可以选择使用的。 这一特性是对ifix 4.0中检入注解的补充。
能够管理并比较user.fxg文件。
有关使用ifix proficy变更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搜索标签中的“变更管理”。
坐标跟踪工具
ifix 4.5包含了一个坐标跟踪工具。 单击“组件”工具条上的“查找鼠标坐标”按钮,显示该跟踪工具。
有多个监视器的用户会发现这一工具非常有用,能够在扩展的ifix 工作台中多个监视器之间捕捉已经打开画面的坐标。
图符对象
在ifix 工作台中将图符作为对象支持。 还有新的工具支持此特性。图符工具条,编辑图符向导,图符更新向导以及“快速图符更新”等。 新的图符对象结构可以让用户创建“主控”图符对象然后将这些图符对象插入到画面中。 如果此后修改“主对象”,您可以运行“图符更新器”将您选择的画面中由主对象创建的所有事件。
工作台中完整颜色画面
在ifix 4.5中,支持高达24位的画面分辨率以用于画面(位图)导入。 也可以将对象作为位图复制并粘贴到其它绘图软件中,如微软的绘图软件;或者将已有的对象作为位图复制并粘贴。 选择位图并从“对象”菜单中选择“属性”,可修改位图属性。
注意: 记住如果画面包含一个大的24位位图,当在ifix中打开该画面时可能速度比较慢。
有关加载和导入画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的“使用位图”。 关于在ifix 工作台中如何工作等信息,请选择“创建画面”手册中的相关主题。
完全可查找帮助
在ifix电子手册中,可以查找所有帮助文件。 对此,所有帮助文件都以html帮助(.chm)格式显示。
工作台中的联机文本编辑
为了增强可用性,在文本对象中编辑文本时,您现在可以双击文本对象进行编辑,也可以右击文本对象,然后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文本”。
此外,您还可以编辑“标题”属性。 例如,右击文本对象然后选择“属性”窗口。 在“标题”区内,输入您要的修改然后单击确认。
关于在工作台中添加和修改文本的更多内容,请参阅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的“添加文本”或“将文本添加到画面”的内容。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ifix 4.5可以运行于microsoft®的: windows® vista, business, enterprise, or ultimate操作系统. 只有当您有了与windows vista兼容的个人工具箱后,ifix的个人工具箱才能够在microsoft windows vista环境下运行。 同样,您不能在windows vista上安装或使用proficy 历史库。 也就是说,您不能用proficy 历史库采集ifix数据或者针对proficy历史库标签的图表。
如果您想在 microsoft 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上运行驱动器,请与您的驱动器软件供应商联系它是否支持vista。 该操作系统上,您的驱动器必须支持vista以与windows vista上的发现和自动汇编应用程序(dac)接口。
单击事件的多个命令
“多命令脚本向导”能够让您使用一个或多个“命令专家”创建一系列命令,可以被此类事件的某一事件触发。画面中鼠标单击对象,基于时间或基于事件的调度程序输入,或者键宏等。
您打开向导并选择命令时,与命令相关的“专家”就会显示。 您在“专家”中进行选择就可以自动创建某一事件发生时触发运行的vba脚本。 每次您给向导添加命令,它对应的“专家”都会出现,您可以将“专家”创建的脚本追加到此前的命令序列中。
您可以使用向导删除或者重新排列序列中的命令。 如此操作时,命令关联的vba脚本也就自动删除或者重组,以反映向导中显示的新序列。
有关“多命令脚本向导”的更多内容,请在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查询“多命令脚本向导。
多监视器
ifix 4.5主持使用多个监视器,从而以扩展空间的方式在工作台中显示画面。
多画面例图
ifix 4.5支持使用多画面例图,但是仅在运行模式下。 它包含了带有标签组的画面。 例如,您可以查看一套或多套使用不同标签组文件的数据的方式查看同一个画面。
增强的过程数据库
更高精度的数学计算
ifix目前支持15位精度的模拟量输入(ai)、模拟量输出(ao)、模拟量报警(aa)、模拟量注册(ar)、boolean(bl)、计算(ca)、延时(dt)、超前滞后(ll)、pid(pid)、梯度(rm)、比例偏差(rb)、信号选择(ss)、统计控制(sc)、定时器(tm)、趋势(tr)以及totalizer (tt)数据块等,范围为+/-3.40282300000000e+/-38。 它们都支持更高精度的数学计算。
这些块目前包括对e_字段的支持,以支持该精度范围的运算,同时还保留f_字段。 因为修改为更高精度,a_字段略微做了修改。 a_字段最大容量可以显示25个字符;此前只有14个。
如果驱动器也增强,则模拟量数据块能够以更高精度读取驱动器。 仿真驱动器(sm2)已经增强以支持更高精度位数。
有关特定数据块或字段的更多内容,请在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查询块名或e_*。 “ifix数据库应用”如今是ifix电子手册的一部分,可以像其他电子手册一样从索引中查找。
重要:fix desktop不支持数据库管理器中的更高精度的数学运算特性。
数据库自动升级
当首次启动ifix时,您的ifix能够自动升级支持ifix 4.5。 记住,您升级后,您的4.5数据块就不再与ifix 4.0及以前的版本兼容。 以前版本的ifix能够从ifix 4.5节点上获取数据和报警,但是不可以使用以前的版本加载或编辑ifix 4.5数据块。
增强的报警扩展域
在ifix4.5中,您可以在ifix 数据块管理器中的数据块可用的“报警扩展域”中输入任何字符(大写或者小写等)。 以前的版本不支持这一功能。
新报警跟踪功能
在ifix 4.5中,如果某一特定标签在操作员在最后一次确认后多次进入报警,您可以进行跟踪。 为了支持这一特性,每个数据块添加了2个新的数据域: a_almoccur 和 f_almoccur,。 您可以在“列”标签上,使用“报警一览对象”中的“用户定义域”来查看这些域的域值。
opc兼容和认证
opc服务器如今已经包括在ifix当中,与opc foundation的“自检”应用程序兼容. 在ifix 4.5中,ge fanuc运行了一系列opc测试验证了与下述opc服务器兼容:
opc20ifix.exe (intellution.opcifix) - an opc 2.05a (out of process) data server
ifixopcaesrv.exe - an opc 1.10 alarm and events (a&e) server
从过程数据库上浏览opc客户端
当“浏览i/o地址”对话框可用时,您可以从ifix数据块管理器上浏览opc服务器上的i/o地址。
关于这一新的对话框的更多信息,请在在线“帮助查找”标签中查询浏览 i/o 地址对话框。
scada服务器- 200台同时tcp连接
ifix4.5 可以让多达200个连续内网和外网客户端连接。
为ifix用户接口而更新的外观
ifix对话框已经更新,能够反映最新版本的microsoft 类型和字体。
visiconx增强
ifix 4.5包括visiconx的几项增强功能。 尤其是提供了一个更新后的、可以查询的用户指南,包括对ifix电子手册的visconx的自动接口。 此外,“网格控制”对时间或者日期/时间域可支持到毫秒。
关于visiconx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索引中的“visiconx”。

网友A:
版本更新太快了

网友B:
已有IFIX 5.0中文了,升级是很快呀

网友C(2013-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