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与文本的问题

楼主(2009-10-02):
CPM2A与文本MD204的通讯中,DM的时间参数与实际时间不同,请问是进制的问题吗?应该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
呵呵;
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是不是PLC中的时间是BCD数,而文本的是十进制数,如果它们互连的话是不是要把PLC输出的时间进行一下进制转换?

网友C:
PLC中的时间是BCD数,文本在数据操作设置时应为BCD码,显示就会一样。

网友D:
用BCD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