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模块

楼主(2009-10-02):
请问那位大侠有C200H的OD219和ID215模块资料,请发一个给我,谢谢!lzyxdm19901218@163.com

网友A:
呵呵;一个是64点NPN输出模块;
一个是32点输入模块;
只要对应的接线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上欧姆龙官网查查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更换的话,上面的站号设成相同的;
原来上面的排线换到新的上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