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有3台同步电动机,同为3500KW/6KV,上级主变的容量为2*15000KVA,请问这3台电机能否设计为直接启动?

网友A:
同时起动的电流太大,而且你所拖动的机器是否充许?

楼主:
如果分别启动允许吗?

楼主:
是球磨机电机

网友B:
分别启动 应该可以

网友C:
这个问题留给信工回答吧

楼主:
因为3台高压软起费用也比较高,如果能直接启动更好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同步电机呢?如果用异步绕线电机的话减压起动成本也不是很高啊

网友E:
3千3可以   需要星角起动

网友F:
如果是单台启动,不同时启动的话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呢?如果用异步绕线电机的话减压起动成本也不是很高啊

不知道同步电机和用异步绕线电机的话减压起动成本哪个高?综合比较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