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有种说法:电机重载启动和轻载启动的启动电流一样大,只是启动时间不一样,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A:
以直流电机为例,在启动时刻与重载和轻载无关。启动以后,我认为启动时间也一样啊。

网友B:
呵呵;能一样吗?

网友C:
交流电机重载起动时的起动电流、大于轻载起动。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E:
肯定不一样

网友F:
你可以找一台电动机做一下测试。

网友G:
三相电机,不管是重载启动或是轻载启动,其启动电流一样大。原因良简单,都是从零速度开始。所不同的是启动时间不一样,重载启动时所需启动时间长,因而发热要比轻载启动时利害一些。

楼主:
我认为7楼的意见比较合适

楼主:
实际测量也不太好侧,因为时间太短

网友A:
看来只说对了一半,启动电流是一样大,重载启动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说对了一半,启动电流是一样大,重载启动时间长。
这就是标准答案了

网友H:
不明白 假如2台同功率电机同时启动 重载启动10S 轻载启动5S 那在启动到3S时 电流比较肯定是重载的大   不知道楼主想怎么比较

网友I:
启动电流?怎么理解?电源接通瞬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 假如2台同功率电机同时启动 重载启动10S 轻载启动5S 那在启动到3S时 电流比较肯定是重载的大   不知道楼主想怎么比较

可以比较同一台电机轻载和重载两种情况下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