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三相电源电压分析

楼主(2009-10-02):
最近看《电路》,发现一个问题,如上图,这是一个三角形三相电源,AC两端电压应该等于uC,但是如果按uA+uB计算的话应该是-uC,实在搞不明白,哪位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A:
向量分析

楼主(2010-09-29):
原来搞错了。
如图:先看一下正序三相电源的接法。
UA与UB的向量和为U'',U''=-UC,而在下面的接线图中,正好是U''的头接UC的尾,U''的尾接UC的头,相当于U''颠了个头与UC并联,即-U''并联UC。两个相同的交流电源并联,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不论三相电源是正序还是负序,在其三角形接线时,只要保证三个电源首尾相接即可,接线不分正序逆序。(如图中接线图的UA,UB调换一下也可以)(原理上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