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各位师傅:
             今天在用台达PLC仿真软件,  调试一个程序,   运行后, 出现报警,  发现报警的原因是

一个紧停按钮,  在梯形图是用常闭的,   想问下,  在实际过程中, 这个紧停按钮应该接成常开,还是常闭 ?

假如这个紧停按钮接成常闭,   哪不,  PLC一开,就报警了吗,  接成常开,  又会怎样呢,

网友A:
是仿真时报警吗?
   哪就是该元件(输入继电器)未动作时报警,即常闭接点接通时报警。
这就要求,若要不报警,则需外部触点是接通的、对应输入继电器接通,则其常闭接点断开,不会报警。
   如果我理解错误,则情况不同。

   紧急停止按钮,要求动作可靠,一般取其常闭触点,这样在其断线时,使设备不能起动、而检修故障。
   用常开触点,则断线时可能发现不了,而使需要急停时、不能正确动作。

网友B:
呵呵;按钮也有常开及常闭点;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上面可能理解不对,   因为是仿真, 所以实际的紧停按钮没有,

所以梯形图常闭接点接通就报警,   在实际中接了紧停常闭按钮时,  PLC一开,

梯形图当中的紧停常闭接点就马上断开,所以就不报警了,  不知理解对不,谢谢!

网友C:
应接常闭。

网友D:
一般设计时急停开关按钮使用的是常闭点。因为如果使用常开点的话,接线出现断路情况的话,急停开关也就不起作用了,但是使用常闭点就不一样了,线路断路就急停了。具体到程序中,就要看你在程序中的使用位置而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就是有个疑惑,  如果这紧停按钮程序是用常闭的,

哪实际按钮也接成常闭点,    哪会不会,   PLC一运行,就报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时报警吗?
    哪就是该元件(输入继电器)未动作时报警,即常闭接点接通时报警。
这就要求,若要不报警,则需外部触点是接通的、对应输入继电器接通,则其常闭接点断开,不会报警。
    如果我理解错误,则情况不同。

    紧急停止按钮,要求动作可靠,一般取其常闭触点,这样在其断线时,使设备不能起动、而检修故障。
    用常开触点,则断线时可能发现不了,而使需要急停时、不能正确动作。
讲得很透彻,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设计时急停开关按钮使用的是常闭点。因为如果使用常开点的话,接线出现断路情况的话,急停开关也就不起作用了,但是使用常闭点就不一样了,线路断路就急停了。具体到程序中,就要看你在程序中的使用位置而定了~!
    讲得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