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PLC的程序简述:PLC得电后,通过程序把模块中的摸拟量压力信号转化成压力数字量。

将压力数字量的数据寄存器D160的值除以25为压力的实际值。由特殊功能模拟模块FX0N-3A的资料可知:0-10kg压力模拟量对应的是数据寄存器D160数值为0-250,所以压力模拟量与数据寄存器D160的关系是1:25。

实例指令:三菱特殊功能模块FX0N-3A采集4-20MA的压力模拟信号

网友A:
晕;
连FX2N-3AD的型号都出来了;

楼主:
FX0N-3采集压力变送器信号4-20MA及变频器转速控制原理

变频器转速控制原理:选用日本三菱公司的FX2N-16MR型PLC作为中央控制单元,选用日本富士电机株式会社的FRN130G115-4CX型变频器,电机转速由PLC加特殊扩展模块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从而控制电机的运转和调速。

特殊模块选用一块FX0N-3A, FX0N-3A是模拟输入输出模块,8位3通道,输入两通道,输出一通道。输气口的压力变送器送出的4-20mA 的电流信号给PLC的扩展模块FX0N-3A,由PLC按照编好的PID程序运算,能后由扩展模块FX0N-3A输出一个电流信号给变频器的C1端子和11号端子,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输气口的压力越接近设定的压力,电机的转速低,反之转速越高。可以达到额定转速。

在变频器的FMA端子和11号端子间有一个模拟监视信号0到+10VDC输出给PLC的扩展模块FXON-3A,以监视变频器的运转频率,当运转频率低于设定最低频率并且运行时间超过设定的时间时,PLC给出停止运行指令,使变频器停止运行,以便节能,但这只是热停机。当压力低于设定的加载压力时,电机自动开机运行。

温度控制原理:温度特殊扩展模块选用FX2N-4AD-TC,它是PT100温度传感器模块,它是输入4通道。把主电机的温度传感器和排气口的温度传感器接入FX2N-4AD-TC,当主电机温度和排气口的排气温度超过设定的温度时,PLC发出停止运行指令,电机系统停止运行,这是冷停机,要检查并排除故障后再重新人工启动运行。

PLC及特殊扩展单元的外部接线如图所示

变频器的外部接线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