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具体内容及图片在本贴6楼附件里有。请大家帮看看!
设计思路:如图安装两组对照式的光电开关(欧姆龙E3Z-T61)。
1. 当两组光电开关光线都被挡住时,平台下降;
2. 当下面一组光电开关光线被挡住时,平台停止;
3. 当两组光电开关光线都没被挡住时,平台上升;

但是使用中出现了问题(光电开关安装位置):
a:   左右两组的光电开关发射接收交叉放置,即上面一组左面为发射,右面接收,下面一组左面接收,右面发射。
  问题点:两组光电开关被平台挡住时,按理说接收端应该无法接受到光线,但是两组都接受到光线,导致平台本来应该下降的,却变成了上升。
b:   在左面装一个发射,右面装两个接收。
  问题点:平台正常运行,但是平台在停止状态时,有一片产品由上往平台台面降落时,下面被平台挡住的那一个光电开关接收端,却瞬间接收到光线(闪了一下),导致台面下降前,向上升了一下。

思考后觉得这是光电开关的指向角与光线的反射导致。(绿色箭头表示导致误动作的光线)
问题点a:E3Z-T61光电开关的指向角为3-15。,部分光线通过台面反射,使同侧的接收端接收到光线..

问题点b:其实问题点a发生时,我已经想到台面的发射问题,但是考虑到装两个发射端发射范围较大,会有干扰,所以只装了一个发射端,两个接收.
         产品由降落时,成为了一个临时的光线反射镜面,导致下面的接收端被平台挡住,但是却接受到由产品反射来的信号.

后来我想调整发射端的光电开关的角度,使上面的光线与台面平行,这样产品由降落时就没有光线通过产品会发射了,但是指向角是3-15。并不知道具体是多少,而且还要还要调整高度,我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完全调好,郁闷啊!

我在电路中设置了平台上升延时,平台不会有误动作了。
但是光电开关的误动作看的实在不爽,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怎么避免光电开关的误动作?
2.光电开关好像有种叫狭缝的配件,不知是否可用,针对我的问题欧姆龙E3Z-T61选什么型号的,怎么用?
3.后面如果我再做这台机器,我应该选什么样的光电开关?(台面长1.5M左右)

网友A:
把图发上来

网友B:
你为什么不岔开装?也就是左边上装发射,左边下装接收,右边上装接收,右边下装发射?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会上传图片,具体内容在这个word文档里
请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
我在方案1中是岔开装的啊。但是同侧的由于台面反射光线,导致误动作
具体问题在附近里

网友C:
还真不好解决,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使用第一种方案,原理如下红外线发射头发射的是调制的红外线,在接收头处检测频率一至,接收头就导通,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第二组的发射,接收频率调的大于第一组的频率,就可以避免相互干扰。再在发射头前面加一道窄缝来处理散射,就行了。也可以选用对射式光纤来解决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有个方法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给感应器的发射和接受端加一个罩,做到发射光散开角度的控制。我说的不知道你能理解不?
还有就是你的发射端为什么要错开???
如果要换感应器,我推荐你不要用发射和接收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