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三相电磁调速电机能用有正反转的场所吗?

网友A:
不适于正反转控制控制的场所。

网友B:
可以正反转

但是转换频率不能太高,一般用在偶尔需要反转的设备上

网友C:
我见过用于辊道的三相电磁调速,旋转方向是固定的。在这种场合,调试时方向不对就需要用到反方向调整,也只有一次。

网友D:
仔细看一下调速器的说明书,其中有一句:当调速时转速不稳定需调整励磁线圈的极性。
由此看来,可以做正反转用,只是可能转速不稳定而已

网友B:
用在辊道上的有正反转,俺们这的抛丸机就是

网友E:
应该可以吧!励磁极性的改变只是改变调速的稳定。

网友F:
可以,改变正反转,只是改变电动机的转向,与调速无关。

网友G:
可以,支持4楼的观点。

网友H:
罗普伺达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可以,我同意楼主的,我以前给一个工厂改造的时候,他们原来用的都是三相电磁调速电机啊,可以正反转的。

网友I(2011-05-26):
可以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