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求助:GE-9030PLC程序只能下载,不能修改及监视

我公司新购一台起重机,98年前后的吧,PLC是GE9030,cpu是351。我用Versapro2.03编程软件可下载打开程序,但不能修改与上传,也不能监视,编程软件给出的提示是CPU固件版本为7.0,要版本9.02以上才可。各位高手帮帮忙,看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到底是下载还是上传?

楼主:
呵呵,这样说吧,是可以将PLC里的程序传到电脑里,但是不能将在电脑里修改后的程序传到PLC里去,就是我没有办法修改PLC里的程序

网友A:
将PLC里的程序传到电脑里为上传,这是原程序编程者没有加密码,就怕后来的维护者随意改变程序而影响设备的运行,从而加了覆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