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窗口不能切换

楼主(2009-10-02):
我用的是MT506
我建立两个窗口,10窗口和11窗口,在10窗口中建立功能键切换到11窗口,在11窗口中建立功能键切换到10窗口,两个窗口互相切换,在软件上离线模拟,可以互相切换,我下载到MT506,就不能切换窗口,我用多个触摸屏试过,都一样.我用以前做好的多个窗口切换,都不能用,但在电脑里面离线摸拟是可以的.以前做好的多个窗口切换为什么不能用,以前可以用的,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就不能用,他就提示:Base Window(11) Must Full Sereen Size.这些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解决两个窗口不能切换的问题?谢谢!我的电脑里面装了EV编程软件,MT506编程软件,EB800编程软件,它们有没有冲突影响到窗口不能切换的问题?

网友A:
小CASE
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B:
是不是PLC程序0中有控制画面的地址
简化程序,用简单的试下

网友C:
呵呵;
屏的型号选的不对;
你程序中选的分辩率为320X240;
而你的屏只是320X234;

楼主:
楼上友朋说是分辩率不对 我看了一下是真的
我用的触摸屏是MT506MV-5WV(320X234)
我编时先用类型MT506T(320X240)来编,下载后不能用.
我重新选用类型MT506T/C/M(320X234)来编一次,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问题有出现了,在右下角自动会出现WEIN和VIEW两个功能键,这两个功能键是不是系统自带的?我把基本窗口4关掉,还是一样,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把这两个功能键去掉。
我一直用MT506T类型来编,它就不会出现左下角两个功能键,
我重新用MT506T类型来编一个,下载在触摸屏还是不能用,我想了一下,类型不对,就在软件里面选编辑→选系统参数→PL设计→在人机类型“本来是MT506T(320*240)改为MT506T/C/M(320*234)重新下载在触摸屏,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一直使用MT506T/C/M类型来编辑,是因为他会自带右下角两个功能键,请问有什么方法把这两个功能键去掉?谢谢!

网友D:
好好看看手册
编辑 系统参数

网友C:
呵呵;只要把对应画面尺寸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单击编辑》系统参数》一般》任务按钮》属性,选择关闭。

网友F:
:Base Window(11) Must Full Sereen Size.这些英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答:基本窗口必须全屏显示。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

单击编辑》系统参数》一般》任务按钮》属性,选择关闭。

是可以关闭这两个功能

谢谢将英文翻译成中文朋友

网友C:
呵呵;注意MT506分辩率有320X240及320X234两种,选的时候不要选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