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感谢各位仁兄看帖!
问题:
1. Fx3u-485BD与232ADP结合使用,实现pc与plc的专用协议通信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的话,会不会有潜在的问题,因为我在pc机上用串口调试程序发送命令到plc上时,时好时坏。具体就是好的时候,接收回的信息是正确的,坏的时候收到6 95 95 95 95。。。。(这个6应该是ACK,但是后边的就不对了)。

  硬件上的连接:
1. PLC连接有4AD-ADP、4DA-ADP以及232ADP
2.伺服系统以及伺服电机均由代理商安装好(由于不懂,所以就不说了),伺服实验程序可以正确运行。

感谢各位仁提供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Fx3u可以扩展2个通讯

楼主:
回复:fumz
那就是用232ADP可以与Fx3u-485BD一起用,实现pc与plc串口通信?
或者是Rs232  9针线坏了?如果是线坏了,用零modem3线接法的线和7线接法的普通线可以用吧?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我现在是这样用的:一块485—BD ,还有一个232ADP模块。我用232ADP上的串口和PC相连,以实现通过232ADP与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