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伺服电机的U V W三相顺序接错了 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就类似变频器```呵呵``

网友B:
不能接错,接错会报警

网友C:
呵呵;与变频器当然不一样了;
顺序要接对;

网友D:
伺服是不能接错的

网友E:
接错有时是没有报警的,但动作会不正常,很危险

网友F:
我用过三菱的伺服接错了UVW,上电后,马达会比较高的速度旋转一会!当时还吓了一跳!

网友G:
很危险!不正常工作,和缺相差不多

网友H:
三菱的伺服接错了UVW,上电后,马达会高速旋转一会!主要是伺服无法做闭环控而造成的,

楼主:
我感觉若没有反馈环节顺序接错电机只是方向相反  若有反馈环节就会出现飞车的现象 不知道我说的有道理吗 请大侠指教

网友H:
我感觉若没有反馈环节顺序接错电机只是方向相反  若有反馈环节就会出现飞车的现象 不知道我说的有道理吗 请大侠指教.。
三菱接错了,会出现飞车的现象 ,之后会的AL51的报错的。

网友I:
 松下接错的话 就是过载保护

网友J:
接错了,要么不转,要么飞车,很危险

网友H:
这个,不要去试,很危险的,6021368

网友K:
目前对伺服研究欠缺,没遇到这种情况,改天故意接错试试……

只要不冒烟,我就不怕!

网友L(2009-11-03):
有两种情况,1、电机不转;2、电机飞车。

网友K:
有可能造成驱动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M:
前几天同事帮我焊接线,就把线搞错了,相序反了,伺服用在垂直轴,刚开电的时候没有报警,一动作则马上过载报警,16号,松下A4的伺服

网友N:
我试过直接驱动工作台(带绝对编码器),840D系统,UVW接错后,会高速旋转,但很短,接着一串报警,都是超过限值(电流,速度什么的),然后要重新计算通讯偏移角,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O:
用过的一般都是过载保护。

网友P:
接错后,会报警,

网友Q:
肯定会导致,电机速度不受控制的高速转动(飞车),后果比较严重,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R:
不能接错,如接错了就会有很大的震动.三相中只有一中接法是对的.我用的松下.

网友S(2009-12-16):
有可能烧毁线圈

网友T:
接错会报警的,反馈也有正负反馈的,改变相序这闭环就会出问题

网友U(2010-01-18):
应该会飞车吧?

网友H:
接错的话运行是相当危险的,大家不要去试,一般会飞车,再报错,如速度过快,或是误差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