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咨询

楼主(2009-10-02):
请教各位下面的图片是进口设备上的电器,那位知道是磁粉制动器,还是电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A:
没铭牌,没具体型号?

网友B:
就这个看不出来;
想知道是不是电机,给额定电压通上,看能否转就知道了;

网友C:
不懂就问,磁粉制动器是什么啊?

网友D:
根据完成的功能去判断是什么

网友E:
你给个全图啊? 就给半拉图啊?
谁能看出来呀?

网友F:
带线的是制动器。

楼主:
别人的设备不让动的

楼主:
是旁人的公司的进口设备,不让动的,没办法

楼主:
放线用的,每台12个同时放线,每20米误差不能超过1.5CM

网友G:
假如,它是控制张力的,就有可能是磁粉控制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磁粉制动器是什么啊?
就是电磁刹车!!

看边上有个接近开关,应该是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