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哪位师傅知道惠丰30kw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用的是多少安培(原来的标签已看不清),另外有一台台达变频器10hz以下电机只能抖动不能转,模块和光耦都换了,解决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师傅知道惠丰30kw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用的是多少安培(原来的标签已看不清),另外有一台台达变频器10hz以下电机只能抖动不能转,模块和光耦都换了,解决不了请高手指点。
是75A/4V的,有一路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