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3):
各位:
    为什么我装的GX Developer Version 7不能新建文件,都是灰色的。要怎么才能用啊,目前GX Developer 的最新版本是哪个版本,哪里有下载?

网友A:
8.2版本

网友B:
呵呵;先检查安装时有没有选中“监视模式“

网友B:
对于版本,并非越高越好,而且最新的版本多有BUG;
只要支持你用的PLC就行了;

网友B:
呵呵;FX3G的PLC需要V8。72;
所以V8。2不是什么新版本;

不过你不用FX3系PLC的话,用V7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在安装时选了“监视模式“

网友D:
在安装时选择了“监视模式”,可以重装一下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已重装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