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3):
格兰仕CH2034,CPU是S3F9454BZZ--DK94.
通电放锅后火力指示灯全都闪烁,并且报警,风机工作,不加热。
   整流桥有295伏输出,功率管也没事,热敏电阻100千欧。大家看看咋修呀?
谁有图纸传上来一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否检测没有锅?

网友B:
如果通电不放锅是什么情况?、

网友C:
估计是检锅电路有问题或者你的锅不合格??

网友D:
这个帮不了你,帮顶一下!

网友E:
我要先问你电磁炉坏之前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坏的??

网友F:
小可控硅烧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先问你电磁炉坏之前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坏的??
我准备换个LM339试试,好了给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