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3):
自力式流量调节阀,这种阀的动作原理如图1所示。在阀门的管道中有一个靶板9,直接受到介质的作用。介质对靶板的作用力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从流体力学的计算公式,可以知道作用力的大小和靶板的面积成正比,而和体积流量的平方也成正比,即流量的变化对作用力的影响极大。当靶板的尺寸确定后,流体对靶板的作用力还与靶板及靶室的几何形状、介质的密度、流体的雷诺数等因素有关。

图1 自力式流量调节阀原理图

1— 针阀 2—主阀膜片 3—指挥器膜片 4—挡板 5—喷嘴 6—指挥器膜片组建 7—指挥器给定弹簧 8—过滤器 9—靶板 10—阀芯

当管道中的流量增大时,作用在靶板9上的力立刻增大,通过杠杆传到指挥器膜片3上的力、大于指挥器给定弹簧7的力,使指挥器膜片组件6向右移动,挡板4靠近喷嘴5,指挥器输出的压力减小,通到主阀膜片2上的压力随着降低,阀芯10的流通截面减小,流量也就减少,直到这一流量作用在靶板上的力传到指挥器内,与给定弹簧7的力相平衡为止。当管道流量减小时,作用过程则相反。

TAG: 自力式流量调节阀 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自力式压差调节阀 自力式微压调节阀 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发布:上海仪欣阀门有限公司 http://www.yixin-valve.com/News/new84.html

网友A:
看不到图呀?

网友B(2009-11-18):
图在哪里?
索菲特蒸汽过滤器使用说明:
蒸汽流向:从外向内穿过滤芯,请根据壳体签上箭头方向安装。蒸汽过滤器标准配置为手动排水,可选配置为蒸汽疏水阀。滤芯可用洁净的压缩空气反吹及超声波清洗机里清洗再生使用。
不锈钢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