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哥,请教你

楼主(2009-10-04):
各位前辈,请问在三菱Q02CPU上装一个QJ71C24N串行口通信模块用RS422/485和三菱RFA-700变频器通信,在插一个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和Pro-face触摸屏通信,这是前几天去一家公司看到的,变频器频率在触摸屏上直接设定的。我要问的是像这样在触摸屏上改变频器的频率要不要在程式里写程式呢,还是怎么做,如果要写程式可以发个例子来看看吗。

网友A:
按照你所说的,GP只是和Q PLC以太网通讯而已。

PLC是和变频器通讯,当然需要写通讯协议。

改变变频器频率,GP只是修改对应的PLC的D寄存器的值而已。

楼主:
谢谢风大哥讲解。觉的好深奥,以前也听人讲过只要知道通信协议就好办了,但是PLC和变频器的通信该怎么写呢,能发个例子给我吗。我的邮箱517028260@qq.com  很想认识搞自动化控制的朋友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的屏是直接与变频器通讯的话,可以在屏上直接操作;
现在你是通过PLC来控制,当然需要在PLC内编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风大哥讲解。觉的好深奥,以前也听人讲过只要知道通信协议就好办了,但是PLC和变频器的通信该怎么写呢,能发个例子给我吗。我的邮箱517028260@qq.com  很想认识搞自动化控制的朋友
注意查收一下邮件。已经发了1个例子给你。

楼主:
大恩不言谢,但是我还是要说风大哥谢谢你

网友C:
风之力``我也有个疑问``那就是如何在GP上显示INV的频率呢```还有就是能不能也发个楼上所说的列子啊``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