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4):
请教;各位师傅,深圳科陆,37KW的CL37OO变频器在系统《网电》晃电时它就不工作了。
显示;FWD闪,FLT灯亮,MON亮。
显示窗口显示E------oC。
请教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按恢复键后,再按启动键运行正常。
网电再晃还是重复上面得现象啊??

网友A:
加大电容,会有效果

网友B:
根据你的描叙好像是变频器欠压所致,加电容可以改变功率因素,但你是电压不稳,考虑稳压电路或改造电网

网友C:
如果是电网问题,改电容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D:
变频器前端加电源滤波器看看

网友E:
同意3楼的意见。

楼主:
我这里谢谢大家了!
只要系统不晃电它运行就很正常得!  这两天运行都没事!
其他的都没有这种现象啊! 就是这一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