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4):
三菱FX2N-48MR型PLC、FX2N-4AD-PT、FX2N-2DA模块与变频器在中央空调循环水系统应用,中央空调循环水系统的工作示意图:

冷冻水系统的控制方案采用定温差控制方法,将冷冻水的送回水温差控制在4.5~5℃。plc通过温度传感器及温度模块将冷冻水的出水温度和回水温度读入内存,根据回水和出水的温差值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从而调节冷冻水的流量,控制热交换的速度。温差大,说明室内温度高,应提高冷冻泵的转速,加快冷冻水的循环速度以增加流量,加快热交换的速度;反之温差小,则说明室内温度低,可降低冷冻泵的转速,减缓冷冻水的循环速度以降低流量,减缓热交换的速度,达到节能的目的。

冷却水系统的控制方案也采用定温差控制方法,因为冷却水系统定温差控制的主机性能明显优于冷却水出水温度控制,将冷却水的进出水温差控制在4.5~5℃。plc通过温度传感器及温度模块将冷却水的出水温度和进水温度读入内存,根据出水和进水的温差值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调节冷却水的流量,控制热交换的速度。因此,对冷却水来说,以出水和进水的温差作为控制依据,实现出水和进水的恒温差控制是比较合理的。温差大,说明冷冻机组产生的热量大,应提高冷却泵的转速,加大冷却水的循环速度;温差小,说明冷冻机组产生的热量小,应降低冷却泵的转速,减缓冷却水的循环速度,达到节能的目的。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功能结构图:

这里以冷却水泵为例介绍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设计:冷却水泵m1的主回路电气原理图:

1)中央空调控制(冷却水泵)系统fx2n-48mr型plc接线图如下:

2)中央空调控制(冷却水泵)系统的i/o分配:

根据系统控制要求,选用f940got-swd触摸屏,触摸屏和plc输入、输出分配如下:

x0:变频器报警输出信号。 m0:冷却泵起动按钮。 m1:冷却泵停止按钮。
m2:冷却泵手动加速。     m3:冷却泵手动减速。 m5:变频器报警复位。
m6:冷却泵m1运行。     m7:冷却泵m2运行。 m10:冷却泵手/自动调速切换;

y0:变频运行信号(stf)。   y1:变频器报警复位。      y4:变频器报警指示。
y6:冷却泵自动调速指示。  y10:冷却泵m1变频运行。 y11:冷却泵m2变频运行。

数据寄存器:d20 为冷却水回水温度。          d21 为冷却水出水温度。
                 d25 为冷却水出回水温差。       d1001为变频器运行频率显示。
                 d1010为d/a转换前的数字量。

3)触摸屏画面制作:(a) 触摸屏首页画面 (b) 触摸屏操作画面 (c) 触摸屏监视画面

4)编制程序、控制程序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①冷却水出进水温度检测及温差计算程序:ch l通道为冷却水进水温度(d20),ch2通道为冷却水出水温度(d21),d25为冷却水出进水温差。冷却水出进水温度检测及温差计算程序如下:

②d / a转换程序:进行d / a数模转换的数字量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1010中,它通过fx2n-2da模块将数字量变成模拟量,由ch l通道输出给变频器,从而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以达到调节水泵转速的目的。d / a转换程序如下:

③手动调速程序如下:

④自动调速程序如下:

⑤变频器、水泵启停报警的控制程序:变频器的启、停、报警、复位,冷却泵的轮换及变频器频率的设定、频率和时间的显示等均采用基本逻辑指令来控制。变频器、水泵启停报警的控制程序如下:

网友A:
好,接线程序都有,

楼主:
温度模拟信号(4-20MA)PLC控制的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系统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218743&star=1#1250346

网友B:
中央空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