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辅助触点

楼主(2009-10-04):
我今天见到一种施耐德断路器,带辅助两队触点,一对常开,一对常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断路器也有辅助触点的。

网友A:
正泰早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泰早就有了。
我还看见过带辅助触点和调节电流的,在2002年。20A的

网友C:
国产的有好多型号的断路器带有辅助触头,很早就有的。

网友D:
还没有见到过,做什么用的?

网友E:
高级机床用来接门保护开关的,比如说电脉冲、中走丝(线切割)等。

机床的机柜门没关上,断路器不供电。

网友F:
那很正常嘛  带指示灯

网友G:
辅助触头一般作为报警指示等功能使用。

网友H:
80年就有

网友I:
DZ108系列断路器 DZ5系列 还有很多带辅助触点

网友J:
这主要是用于自动控制,来检测通断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那很正常嘛  带指示灯

的确,有一些可以带指示灯作用,所以附带这个接点做为指示灯用。

网友L:
自动化控制上连接PLC和触摸屏可以显示故障报警的

网友M:
断路器不但可以装辅助触点。而且可以装分励和失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