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4):
我主要低压控制方面,没做过高压控制,大家能给我介绍一下,假设给一个工厂配置一个10KV的高压室,需要哪些电器柜呢?比如电容柜,直流屏柜,变压器柜,低压开关柜,高压开关柜等,还有什么呢?

我不了解高压这方面,望大家逐一给我介绍一下,要配置这么个高压室需要哪些柜子?每个柜子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大家有这么面得资料或是配电图纸什么,望大家传一份给我,谢谢,邮箱:lzhosky@qq.com

网友A:
还应该有消谐柜(保证电网质量),PT柜,进线柜,母联柜等,主要还是看你的配电室的结构和功能

楼主:
大家能讲一下这每一个柜子的作用吗。
直流屏柜?
进线总柜?
计量柜?
联络柜?
压变柜?
出线柜?
电容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能讲一下这每一个柜子的作用吗。
直流屏柜?
进线总柜?
计量柜?
联络柜?
压变柜?
出线柜?
电容柜?

如果你连这些柜的作用都不知道,那可确实需要补补电力知识了

网友B:
高压室有电容柜吗?我们厂的就没有。低压室才有电容柜

网友C:
首先是10kv进线柜子然后是一个控制总柜。你需要多少的变压器就需要多少的变压器进线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室有电容柜吗?我们厂的就没有。低压室才有电容柜

有高压补偿也有低压补偿,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D:
有母联柜和计量柜和开关柜你也可以加一个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