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结束在厂里的实习后分到了电解车间。车间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有两列自动行车用来从电解槽吊板和放板,有两架剥锌机用以剥离锌片,一辆刷洗机涮洗剥锌后的阴极板,还有一台拍平机用来拍平阳极板。以上设备调试完成后均为自动模式。目前每天都有十几个老外在调试设备,进展还比较顺利。
    最近的工作主要是把极板安装到电解槽里面,用到自动行车比较多,对其的工作过程及原理也相对较熟悉,而我以后的工作应该也会和设备的维护和故障处理有关,所以先打算花一至两周把自动行车的电气连接图看明白。由于大学没有涉及到太多电气有关的知识,这几天看起来有点困难。
   主要参数如下:
   main voltage:3*380v 50hz      tn-c-mains(neutral earthed)
   control voltage: ac 220v   dc 24v
  wiring code:
  power:black      neutral:light-blue   pe:green/yellow
  control vol. ac :red   control vol.dc:blue   external v.:orange
    neutral是不带电的意思吗?为什么要把不带电的线画到图里面?external v.是外部电压?
    整个电路连接图分为一下几个部分:profibus overview,plc-panel,stationary panel crane, on board panel crane,part list,order list,terminal strip,cable overview.

网友A:
中性线;电机的星形接法,三相平衡电路中性线电流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