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0-05):
各位老兄:问一个概念问题,什么是中断或者输入中断?谢谢啦!!!

网友A:
通常,在PLC的处理周期内,用户程序包括I/O刷新等其他处理,将按顺序执行。(参见「I/O刷新」项)。
在PLC处理周期中,能够优先执行的处理,即中断任务。如事先指定的中断条件成立,则中断处理周期,优先执行该处理。
(根据SYSMAC PLC机种的不同,也有将「中断任务」表示为「中断程序」的情况,在本文中采用CS/CJ系列中使用的「中断任务」的表示法进行说明)。
例如,在SYSMAC CS/CJ系列中,作为中断任务,可提供断电中断、定时中断、I/O中断、按内部计时器的恒定周期中断、外部中断等方式。

 输入输出中断:它是当外部设备或通道操作正常结束或发生错误时所发生的中断。

网友B:
说的白一点,PLC的程序是周期循环执行的,那么中断顾名思义就是暂时停止周期循环执行的程序,而去优先执行指定的任务或者是程序,之后再回来继续原来程序的执行。指定的任务或程序就是中断。引发中断的条件有多种,比如时间中断:周期产生中断;比如输入中断:由外部的输入信号作为启动中断程序的条件;等等。

楼主:
谢谢,两位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