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

楼主(2009-10-05):
S300的一段程序中 有 L     PID  344
                              T     MD   180
字样,请问具体什么含义,是传送到MD180的是PID344的哪个参数

网友A:
P---外部地址   I---输入  D---输入数据长度为双字。

也就是将输入地址344~347的数据写入 MD180

基本需要多看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