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本人是名新手,单位有几台水泵不需要满负荷运转,想要安装变频器来节能,我想知道工作中变频器本身是否耗电呢,请说明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只要通电就得耗电,最基本的是冷却风扇就得用电。

网友B:
水泵不满负荷工作,用变频器是节能的。变频器自身的损耗占其额定功率的5-10%以内。

网友C:
用电的控制器

楼主:
提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计算节能空间和效益回收年限用的,一般变频器的用电量和设备功率有什么关系吗?有高压的也有低压的。或者说如何计算呢

网友D:
节能是肯定的

楼主:
我知道节能是肯定的,否则效益回收从何谈起呢

网友B:
你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搜索一下应用实例,关于变频器节电的内容,一般针对容量比较大的系统,兆瓦级的,好像3-5年收回投资没有问题。当然,这是需要计算的。有例子可参考的。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配变频器呢?把泵配配好也能节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定要配变频器呢?把泵配配好也能节能。
说得很好。电机的选型对发挥其最佳效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变频器倒是可以使系统具备一定的储备功率,为将来的设备增容留有余地。所以,才会考虑变频器的驱动。我想是这样的吧。

网友F:
节能是肯定的,你可以先投入一台,跟原来比较一下,你基本上就能知道投入与回收周期了。

网友G:
任何电器本身都要耗电的,但不工作时,本身的耗电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