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我水泥厂因新加一条皮带 需要中国可以紧急停车就可以  只需要一个急停按钮

1点一下就停止 弹起恢复

2点一下停止再点一下恢复

网友A:
急停
1,这个非常简单呀,在PLC的输入信号条件中(外界线路使用长闭触点)红色蘑菇头的那种!!。
2,这个就是一个乒乓键电路了,程序简单,占用1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切断电源的控制电路。

网友C:
串联电路的一个点吗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  需要在PLC 上面加的  在电脑上可以控制的~
不是控制电路的急停

网友D:
你没有说清楚,你的设备好像有用组态软件哦!

网友E:
这不简单,这和整个工艺要求都有关系的,这个按钮很简单,但是这个按钮要完成哪些功能,这不简单,如果搞清楚整个事需要一个月,那个修改这个程序只需要一分钟。

简单的要求往往却是最复杂的。

网友F:
在你需急停的程序段前加一个常开输入点----分支,加的常开输入的外围电路接常闭按钮。

网友G:
第一个买个带自保的争停开关就可以了
第二个要加计数器

网友H:
在哪里?帮你搞定 我电话13913200266

网友I:
不知道楼主他们的厂里需要搞些什么东西。PLC上面加,还要在电脑上控制。
每每看见这样的问题,我头都会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