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5):
各位老师!我想对一个电磁离合器进行控制,要求:(1)测试系统压力,当压力小于5MPA时,接通电磁离合器电路,使泵工作,给系统加压,直至系统压力达到15MPA时,断开电磁离合器,(2)测试系统压力,当压力大于5MPA时,不接通电磁离合器,泵不工作。谢谢啦!

网友A:
买2个压力开关就可以了

用压力开关来控制离合器就简单了

网友B: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比较方便可靠。推荐一个品牌:上海奇正

楼主:
谢谢!在同一处安装两个压力开关能做到要求1吗?请给以明确指点。
采用传感器是不是单片机或PLC等等?

网友C:
这个简单的控制 只要接触器线圈连接传感器就行  一个上位压力一个下位压力 需要精密的选欧姆龙系列不错。  简单的控制不需要PLC

网友D:
不知道你用在哪里?不过有种压力表是带上下可调限位的,配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控制接触器了~!

网友B:
要看你对系统压力的要求,如果只是一般的控制只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了,把范围设置在5-15mpa之间

楼主:
谢谢wangrs5006老师了,你的建议很好,我想做到相对精确的,可靠性高的,耐振动,防水型的压气机控制系统,帮忙给推荐一款电接点压力表,另外,我还想其带手动控制要求,你看是不是要通过继电啥的,我对控制这一块不太懂!谢谢!

网友E:
一块电接点压力表,分别设置高限和低限,接线到中间继电器上,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离合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