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09-10-06):
请问大家将变频器的频率做PID控制,在三菱程式里该怎么写呢,有例子发上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A:
上网查呀  只能这样

网友B:
手册上对于PID的例子,只不过那个例子是4-20mA的输入,换算成变频器不是也有4-20mA的输出吗?难道不能拐个弯儿思考问题?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4-20mA指的是用模拟量模块来控制的吧,我的意思是指不用模拟量模块来做PID控制,比如我一个变频器带动一个风机,我设定一风压,通过实际的风压来对比,变频器围绕我设定的风压来做PID控制,而我可以手动调节P值I值D值。

网友C:
看看能不能用通讯做,这样会精度高一些的

楼主:
通信是可以的,我是想学用PID控制看看,有高人能指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4-20mA指的是用模拟量模块来控制的吧,我的意思是指不用模拟量模块来做PID控制,比如我一个变频器带动一个风机,我设定一风压,通过实际的风压来对比,变频器围绕我设定的风压来做PID控制,而我可以手动调节P值I值D值。

你不使用模拟量,那么只能用数字量或者通讯。

数字量:变频器一般都有一些自定义的功能键定义,通过数字量的组合去控制功能键,但是此时你的PID参数必须在变频器上调整。

通过通讯,你将会比模拟量控制更加繁琐,还不如使用PLC的PID指令去控制,光一个RS指令就可以烦到你头大。

或者买个触摸屏,直接与你的变频器通讯会更好一点,连PLC都省掉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