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09-10-06):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时经过PWM调制后输出等幅不等宽的电压是吧?那它的大小到底是变不变呢?输出频率的大小是变化的,那怎么满足U/f=常数?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那就是频率给定和速度给定时两种方式吧?那么有的变频器0.5HZ起动,要求输出150%以上的转矩,那等效过来速度给定是多少?

网友A:
回答第一个问题:输出是等幅不等宽的电压,因此输出电压的幅值是不变的,但是宽度是变化的,根据面积等效原理,造成了输出电压大小的变化。频率的大小是根据改变波形的个数来改变的。
第二个问题,速度给定就是频率给定啊,频率不是就是等效为速度吗?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频率很低(0.5Hz接近直流了),在这么低频的状态,要求电机的转矩150%,呵呵,变频器是能做到的,输出足够的电流和频率就行了,但是想没想过,电机能达到要求吗?如果不是特别定制的电机,这个指标能实现吗?

楼主:
变频电机应该会实现吧,可能只是理论上成立吧,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B:
就是说变频电机,0.5Hz的运行,指标也要有制造商给予确认。一般的调频电机,5-50Hz是恒转矩特性。这个大家都能做到。而0.5Hz能不能达到恒转矩特性,就必须要厂家(制造商)确认了。

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通过仿真看一下0.5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转矩,难啊,变频器结构太复杂。而且很多变频器说明书上都说它们是矢量控制,可以输出150%的转矩,不知道怎么区分它们的性能高低?能说说你的意见吗?

楼主:
电梯一般用什么电机啊?网上搜了大半天什么答案都有,有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永磁的不讨论),还有一些电梯专用的电机YDVF、YYTF?普通单速电机能变频控制吗?晕了

网友A:
电梯最好用专用的了,人命关天啊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0.5hz时是变频器输出150%的转矩,我是想通过电机那边的转矩输出去判断这个变频器到底能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能这样判断吗?如果可以,变频器的0.5hz对应的变频电机的频率应该是多大?5HZ?

网友A:
我是想通过电机那边的转矩输出去判断这个变频器到底能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能这样判断吗? 可以啊,直接测转矩就可以看的出来。

如果可以,变频器的0.5hz对应的变频电机的频率应该是多大?5HZ?
变频器0.5HZ变频电机也是0.5H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