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大家好  请教2个问题
   1 最近小弟在看一个  富士人机的程式  模拟的时候总是  可以看到 一个  储存器D20   用于多重重叠视窗显示
 可是我就找不到写在程序里面  那里    程序发上来了  档案开启密码是10     那我高手帮我看下   谢谢
 2 那个档案开启密码怎么改不了    在页面改了 还要用原来的密码开

网友A:
1、通过外部地址控制重叠视窗的显示,可以由2种方式,不需要编写程式。
方式1:通过读写区地址进行
方式2:通过重叠视窗属性设定进行。
2、开启密码在项目属性中设定,设定完毕后,请保存你的项目,然后重新开启保存后的项目。

楼主:
谢谢你了 密码会改了
 就是还有那个东西  PLC控制人机多重重叠视窗的显示的一个储存器D20 没有找到在那里
  我把视窗上面所以的东西都拿掉  一模拟还是有   那个D20   这样显示
    地址  D20     值 0   元件 LINE 0 (F1)      说明那个D20还在页面上   如果在页面上做 全选   全部删除      D20 就可以删除掉     找了好久也不知道那个D20 写在那里好郁闷

网友A:
使用搜索功能就可以找出D20地址在項目中所有的使用點。

富士POD的使用靈活性相當的廣,乃至動畫中都可以使用任意地址。

楼主:
水平有限
   搜索的时候可以找到所有的点  就是那个D20没有显示   真是很头大

楼主:
人机程序上传完成   帮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有限
    搜索的时候可以找到所有的点  就是那个D20没有显示   真是很头大

的確水平有限~~~

軟件中Tool下的Memory Addreww USE 使用情況:

或許你對於Screen[0] CYCLE MACRO LINE0[F1] 的提示不知道?

SCREEN[0],畫面0  CYCLE MACRO 循環宏 LINE0 第0行  F1  參數1

合起來就是:D20被使用在畫面0的循環宏中的第0行的第一個參數中。

這裡的MACRO中不是就有D20嗎?
至於爲什麽可以開啓跳出畫面,因爲D20的值被賦予了内部變量16341中了。
開啓你的跳出畫面屬性就知道了。

因爲内部控制的畫面號為16341,而16342,16343則為跳出畫面的坐標。

所以將D20賦予16341,D20中存放的是跳出畫面編號。

作爲Hakko或者是富士POD,他們原本是一家,所以使用方法一樣的。

在此,也可以通過選擇外部控制,並將畫面號寫成D20,通過讀寫區進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