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请教有关四极漏电开关的问题

四极漏电开关进线接N、L1、L2、L3,出线接L1、L2、L3,N线不接,接PE,负载是蒸饭箱,请问:如蒸饭箱漏电,该开关能否起到保护作用?

谢谢啊

网友A:
零线接漏保上口就可以了,漏保下口零线不用接,PE可靠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d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楼上的我有个颖问啊,有N极的漏保开关不用N极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D:
进线接了N极,就能起保护

网友E:
能起作用,但一定要注意PE线,绝对不能接在漏电保护器的负载侧的N线上,而应接在三相五线制的PE线上,或接在三相四线制的PEN线上,一定要在漏电保护器的电源侧。

网友F:
二楼说的对。N线有进线既可以了。负载不用零线N可以不接,漏电开关有一个实验按钮可以试一下。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请教有关四极漏电开关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G:
2楼说的对

网友H:
那三相电流不平恒,漏电保护器不就跳了吗?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