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各位大侠:

要自己做套电路,用电位器连接变频器来控制一个马达的转速,第一次做,以前没试过,能否给些介绍,尽量详细些吧,避免走弯路,谢谢啦!!

楼主:
对了,变频器选用 丹佛斯变频器VLT2800

要是能提供个接线图就更好了  呵呵

网友A:
说明书上就有接线图。

网友B:
看说明书啊,说明书上的接线图很详细!

网友C:
即使我们说得再详细,也不如你自己看看说明书好啊,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你太懒了
说明书上有按照要求找好材料就可以了

网友E:
根据说明书接几根线就行了.

网友A: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输入中R S T只接两相电,U  V  W输出控制三项电机,为什么也可以,
变频器可以两相电输入却可以三相电输出?

网友F:
接一下10K的电阻,0.25W以上的就行了。

网友G:
按照图示将电位器的三端接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H:
其实第一次做东东就是这样子,变频器说明书里有好多参数都用不上,你只用开停、模拟输入就行, 然后参数设置开停控制的通道,设置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压,功率、电流、频率等等。然后是最小频率、最大频率的限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