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各位:
   我是一名PLC初学都,学习中出了一点问题,求各位帮忙解决。如下面所示的程序,执行到第二行时,PLC(FX1S-20MR-001)的OUT端Y0灯亮。测量OUT端Y0与COM0导通,测量电压显示没有电压,我要怎么才能驱动DC24V的时间继电器或DC24V的电磁阀。
更全面资料地址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18328

网友A:
这是继电器输出
plc输出时是继电器闭合,y0动作表示y0继电器闭合。com0接24+,y0接继电器或电磁阀一端,另一端接24v-。

网友B:
PLC的输出只是一对触点而己,电源是要外接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我问一下,PLC左边有自带的DC24V,可不可以做电源用,去驱动电磁阀!

网友C:
最好配一个24V电源来供电给电磁阀。

楼主:
非常感谢,搞懂了。非常感谢论坛里帮我的朋友

网友D:
自带电源容量有限,使用少量传感器时可以用这电源
电磁阀等还是外加一个开关电源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