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我的电磁炉通电后滴低地低地的响,显示是__ __ __.好像是检测不到锅,我换了底部那个检测温度的好像2极管之类的那个东西,可还是不行,请那位大虾忙帮解决一下
自强不息

网友A:
检查那几个大功率和大阻值的电阻啊

网友B:
顺着线圈电路找。有两只检测线圈反济激电压的电阻开路了(电阻是串联关系,阻值540k左右)

网友C:
应该是有个检测铁的传感器吧

网友D:
看看同步电路,你看到的那个像二极管的是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