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请教:怎样在SIMATIC管理器中将FC块拖放到以LAD显示方式的OB1程序段1的水平“导线”上,(在我点击FC1时,OB1梯形图窗口切换为管理器窗口,拖不了啊)

网友A:
选中那根横线,然后在左边的列表里双击你的FC,或者直接拖动出来就是了。
估计你是回到管理窗口去点那个FC了,那是不行的。

楼主:
是的,我现在OB1窗口可以拖了,还有个问题:同样是调用FC块,下面两种方法有何不同呢?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上面有框的调用是一个函数(可以用不同的实参来调用),而下面的调用只使用自己声明的变量。(正在学S7-300很多都只是似懂非懂,进度缓慢,吃力,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非常之郁闷!是不是弄西门子的人很少啊?还是电工技术论坛那帮兄弟够意思,一发贴大伙都会帮忙出主意。

网友B:
他们的区别仅仅是是否带有参数的区别。

因为西门子板块的人比较注重自我学习,所以像这种梯形图手册上10.2,10.3,10.4章节中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懒得回答。

因为看见楼主“恶意”评论,所以才忍不住出来告诉楼主一下——多看手册。

网友A:
楼主,不要愤慨,那天我是顺手回答了一下这个简单的问题,后来就没关注这个问题。

正象楼上所说,这个坛子要注重问的问题的质量,象这个基础问题,一般都是看手册能解决的,1,看手册,2,看以前的帖子。